[讨论] sv绿皮书[5.14.3 在程序中修改对象] 是否有错?

楼主(2019-07-15):
感觉 sv绿皮书123页[5.14.3 在程序中修改对象] 说法有误?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主要是里面说“当你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display会显示很多不同的addr值,但是所有被传递的Transaction都有相同的addr数值”,我觉得不对啊!
由于没有找到中文版电子书,我上传的图片使用的是此书的英文版。

sv

sv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说传送的只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会被随机化覆盖,而transmit如果花费仿真时间,那就只会传送最后一个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说传送的只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会被随机化覆盖,而transmit如果花费仿真时间,那就只会传送最后 ...

作者的本意我能理解,但是“当你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display会显示很多不同的addr值,但是所有被传递的Transaction都有相同的addr数值”
这句话是错的,实际情况是“所有被传递的Transaction也都是不同的addr值”

网友:
你这样深究就没意思了  他是说transmitted ,而且后面他又补充了这个bug 是在transmitting时,transaction被覆盖。

网友B(2023-12-29):
同意楼主,个人感觉这个书上描述是错的,每一次传输,addr都会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主,个人感觉这个书上描述是错的,每一次传输,addr都会变化的

一看你就没有完全理解,上面错误的做法中,transaction只有一份实例对象,随机了N次,改了N次addr值,transmit了N次(实际上是transmit了N次句柄),但这N个句柄都是指向同一份对象,所以这N次中,每一次修改addr的值,这N个句柄的addr值都会变成新的值,并且所有的addr都一样,因为只有一份实例对象。人家书中说的完全没错啊。

网友:
是的每一個loop transmit的t的addr都不同
重點是沒用還好,但如果transmit task/function裡面有用fork join_any/join_none生成線程而且會用到t的話
那這所有的線程所用到的t都是同一個t,也就是這些線程執行時t.addr都會變成跟原來transmit進去時的不一樣。
例如

function void transmit(Transaction t);
    fork
        vif.addr[ch_i] = t.addr;
    join_none
endfunction

這樣不能確保vif.addr[ch_i]會被設成呼叫transmit時的t.add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没有完全理解,上面错误的做法中,transaction只有一份实例对象,随机了N次,改了N次addr值,tra ...

这N个句柄都是一样的,指向同一个对象的,里面的addr变了n次,你怎么会说addr不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N个句柄都是一样的,指向同一个对象的,里面的addr变了n次,你怎么会说addr不变呢
...

我说了addr不变了吗?英文原文说了addr不变了吗?你能看得懂英文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N个句柄都是一样的,指向同一个对象的,里面的addr变了n次,你怎么会说addr不变呢
...

你要搞明白这段代码的原始目的是啥,原始目的是通过repeat N次,生成N个addr不一样的transaction,但是因为代码错误,这N个句柄指向了同一份实例,所以尽管你随机了N次,但是任意一时刻,你这生成出来的m个(0<m≤N)transaction,addr都是一样的,不管你随机几次,在任意一时刻,这些addr都是一样的,这么说明白了么?你再回头看看英文表述,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搞明白这段代码的原始目的是啥,原始目的是通过repeat N次,生成N个addr不一样的transaction,但是因 ...

你的逻辑是N个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所以任意时刻,adder都是一样的,你这个任意时刻指的是在一次repeat当中吧。在代码中,在每一次repeat当中,对adder进行随机,对比上一次repeat的随机,同一个对象的adder当然会不一样呀,例5.26的代码是对的。书上说例5.26代码不对,这点我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是N个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所以任意时刻,adder都是一样的,你这个任意时刻指的是在一次repeat当 ...

好好理解一下“but all transmitted Transaction objects have the same value of addr”说的啥意思,理解一下这句话有没有说错,不行的话回去补习一下英语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D:
你写个代码跑下程序吧,在书中的repeat块,即使是同一个句柄,每次也都在transmit之外做了random,有什么 ...

亲,这边建议您补习一下英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是是,我看你自己先去补补吧,连value都不懂!连否定的勇气都没有,不会跑代码可以发给你呢~
...

跑代码?跑什么代码?十几年的编码经历,几乎每年都有新员工来找我帮忙定位这种问题?还需要跑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贴主的问题都没看懂,一堆废话

有的坑,自己不亲自去踩一遍是不会真正理解的,等你在项目中踩中了这个坑,就会真正明白绿皮书上说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主,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应该想表达这时候使用了同个句柄,但实际上绿皮书翻译成了addr数值,英文 ...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4个句柄指向了同一个对象,4个句柄各自随机了一次,请问最终这4个句柄的addr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主,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应该想表达这时候使用了同个句柄,但实际上绿皮书翻译成了addr数值,英文 ...

在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75928-1-1.html
全是新手小白问的这个问题。
你7、8年?验证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接着你问的问题,你在代码5.27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默认我们讨论的一直是代码5.26,我就问你一句,你 ...

楼主贴出来的这段代码,transmit(t)的作用是啥??n==4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发送了4个句柄出去??是不是4个句柄各自随机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就一个马铃薯与土豆的区别,你理解成句柄,但书里写绿皮书里写addr数值,我回答楼主问题,addr数值 ...

看你的这个回复,你连句柄的概念、句柄和变量的关系都没搞明白,在这跟我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就一个马铃薯与土豆的区别,你理解成句柄,但书里写绿皮书里写addr数值,我回答楼主问题,addr数值 ...

我接着上面给你回复,repeat 4次之后,每次t句柄都随机了一次,然后通过transmit发送过去,假设发送给了driver,driver依次取这4个句柄使用,但是!!这里要说但是!!driver驱动数据是需要耗费仿真时间的,当driver在驱动第一个t的时候,repeat 4次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driver依次取出的4个t,它的addr值都是相同的,明白为什么??

如果你的generator和driver存在握手机制,transmit一个t出去,driver取出来,驱动完,再通知generator重新随机、transmit,这样驱动出来的4个addr才是不一样的值,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算知道沟通的代沟了,“4个句柄各自随机了一次”,如雷贯耳,嗯嗯你经验多,确实对
...

你验证7、8年都没踩过这样的坑,也算是奇迹了,我真替你们公司感到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学过uvm谁不知道这点,你不如把整个测试平台组件全部拧出来讲一遍。就这一小段话,前文没有任何说 ...

不不不,还是你厉害,你看书只是为了扣字眼,不去理解背后的含义,你比我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