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的白色框线怎么去掉哇

楼主(2019-07-15):
或者缩小也可以,就是这个最外部的界限,应该是之前修改版图的时候推到这个位置的,现在缩不回来了………………

网友A:
这个外框所属的cell中有什么东西冒出去了吧,text也算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virtuoso常见的bug了,通常的做法是进到这份外框有问题的cell,然后画一个更大的框然后保存退出再进去删掉;如果上述方法不行的话就需要将这个外框有问题的cell另存(一般另存以后的cell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确认新的cell没有问题后再存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框所属的cell中有什么东西冒出去了吧,text也算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virtuoso常见的bug了,通常的 ...

我觉着应该是bug了……没有啥text在外面orz谢谢啦,我试试重建cellview

网友:
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个bug,论坛上应该有解决办法,使用skill脚本解决的
也可以全部选中,拷贝到另一个layout里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有没有东西漏到这个区域去.
没有的话,verify-》makers-》delete all

网友(2024-01-30):
在CIW窗口输入

这个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