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9-07-15):
想请问下各位ICer,哪里可以查询的到某个具体工艺的特征频率FT,比如中芯国际的0.18,或者40nm

网友A:
可以仿出来的。中芯国际我在他们的技术文档里没找到Ft

网友B:
我猜估计同系列工艺的RF工艺的文档里面可能有,那些gl lp之类的工艺估计不会有。
不过搭个bench仿仿应该不麻烦

网友C:
做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仿真一下就可以啊
gm/Cgs 貌似就是极限频率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仿真一下就可以啊
gm/Cgs 貌似就是极限频率把

哦 直接仿真DC 查看gm和cgs吗?还是AC扫描啊,看幅频响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仿真就可以了。

多谢大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出来的。中芯国际我在他们的技术文档里没找到Ft

好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估计同系列工艺的RF工艺的文档里面可能有,那些gl lp之类的工艺估计不会有。
不过搭个bench仿仿应该不 ...

OK,哦我去试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直接仿真DC 查看gm和cgs吗?还是AC扫描啊,看幅频响应图

你可以看看DC与AC是否一致啊。这个不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