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逐次逼近寄存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9-07-15):
逐次逼近寄存器的电路图有吗?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感觉不是很明了,有没有详细的一点的?

网友:
SAR logic
Msb => 1  ,shift => 输出 DAC , 比较后 写回
在下 clock shift
所以一般 2 REGISTER  上面那排REGISTER shift,  下面那排REGISTER会输出到 DAC,   输入端是接 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