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DDA做12bit ADC的参考电压需要特殊处理吗?

楼主(2019-07-15):
我看ST的MCU的ADC的量化范围都是0~VDDA,这些ADC应该是直接用VDDA作为ADC的正参考电压。是因为这是ADC是中等精度低速的原因吗?直接用VDDA就可以吗?需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图上就可以看到啊,做VREF的VDDA/VSSA,是单独bounding进去的,和其他VDDA做了分离,VREF就会比较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就可以看到啊,做VREF的VDDA/VSSA,是单独bounding进去的,和其他VDDA做了分离,VREF就会比较干净。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