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 模拟设计是多少nm 下会考虑

楼主(2019-07-15):
Finfet 模拟设计是多少nm下会考虑
没用过如此先进 , 好奇问下

问题1.28nm 一般会哪类模拟电路设计  ?  LNAor bandgap  or PLL ?
问题2: 听说 28nm ,  40nm 还不需要,   40nmshort channel 影响不大吗?
问题3: 那模拟设计 finfet 是否得选 ”   不像传统模拟可自己选 W orL .
问题4:  目前 BCD高压看过 0.11um    40nm 下还有高压工艺吗?  > 20v
问题5: Finfet 模拟设计, 大家都看哪些书?   razavi

网友:
Finfet 模拟设计是多少nm下会考虑
没用过如此先进 , 好奇问下
         呃,我记得INTEL的22一下才有finfet的。不过估计大部分人能接触的就是tsmc的16FF、12FF了。

问题1.28nm 一般会哪类模拟电路设计  ?  LNAor bandgap  or PLL ?
         这个都是由系统决定的,只要想集成,什么都会塞进去的。
问题2: 听说 28nm ,  40nm 还不需要,   40nmshort channel 影响不大吗?
         呃,你的理解有问题,28和40没有是否需要finfet的这个概念。
问题3: 那模拟设计 finfet 是否得选 ”   不像传统模拟可自己选 W orL .
         呃,我的理解,是的,原来是确定各个管子大小,finfet是用固定尺寸的管子来拼自己想要的。
问题4:  目前 BCD高压看过 0.11um    40nm 下还有高压工艺吗?  > 20v
          呃,不清楚,但是我估计应该有,xfab什么的找找。
问题5: Finfet 模拟设计, 大家都看哪些书?   razavi
          呃,tsmc的PDK绝对是最重要的。

楼主:
thank you ..

Eetop RD  如果会用 finfet  大部分做哪类模拟IP ?  产品 ??

网友:
finfet主要是高速的芯片啊
比如CPU,通信等

网友A:
问题1.28nm下 一般会哪类模拟电路设计  ?  LNAor bandgap  or PLL ?
很多吧,包括你说的,还有ADC,电源,无线通信,SERDES
问题2: 听说 28nm ,  40nm 还不需要,  但 40nmshort channel 影响不大吗?
不明白不需要什么。short channel的工艺也可以用L比较大,比如2u。
问题3: 那模拟设计 finfet 是否得选 “鳍”   不像传统模拟可自己选 W orL .
是的
问题5: Finfet 模拟设计, 大家都看哪些书?   razavi
设计方法略有不懂,理论是一样的。看工艺资料,不看什么书。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8nm下 一般会哪类模拟电路设计  ?  LNAor bandgap  or PLL ?
很多吧,包括你说的,还有ADC,电 ...

28nm SAR ADC 会到多快?
有些 asyn SAR 可做很快
28nm 下如果一般 SAR  10bit会多快
如果设计 asynchronusSAR  会多快
USB 3.1  10Ghz  是否就须用28nm ?

网友(2022-07-07):
good discussion. good topic.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