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关于运放负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最近在调运放,想知道运放的负载电容有什么作用呢,因为它的大小会影响单位增益带宽等因素的大小。在调电路的时候,需要加上这个负载电容吗?

网友A:
需要按照实际应用情况加负载,否则随便加负载仿真,也没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按照实际应用情况加负载,否则随便加负载仿真,也没有意义啊。

我现在在调带隙基准电路的运放,应该要怎么加呢

网友:
放在带隙环路里调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按照实际应用情况加负载,否则随便加负载仿真,也没有意义啊。

输出节点连接的后级电路的栅电容就是负载电容。一般P管的源漏衬接VDD,N管的接VSS,误差不大。没必要把所有电路都带上,对运放环路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