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社区如何提问

楼主(2019-07-15):
我进ADI社区engineerzone,注册了账号, 想要提问,但显示Access Denied                You do not have permissions to perform the requested action.
请问如何获得权限

网友A:
试了下,应该可以呀
先选择提什么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应该可以呀
先选择提什么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我也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应该可以呀
先选择提什么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

我是今天注册的账号,按您的方法做,还是access denied

网友(2020-05-15):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