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种std filler 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ICC student guide 中说“You should insert cell with metal first then follow with cell without metal”。带金属和不带金属的filler有什么区别呢?书上说不带金属的好像是在DRC之前插入的

网友A:
带金属的,要在routing之前加, 不然绕完线再加就会有short, 不带金属的,最后就是为了修复drc而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金属的,要在routing之前加, 不然绕完线再加就会有short, 不带金属的,最后就是为了修复drc而加的。 ...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带金属的filler在布线之前加上去后,它就会把所有的空余部分全部填满,再不会给不带金属的filler留下空间的。
还是说插带金属的filler的时候,会放置一些尺寸较大的filler,最后尺寸较小的filler用不带金属的filler填充?

网友B:
看是哪种filler
1.如果承担走线任务的metal fill,比如说io filler,肯定是要现在走线之前插的。
2.如果只是最后的为了金属密度的dummy fill ,先插带metal的,然后插不带matel的,都在走线后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哪种filler
1.如果承担走线任务的metal fill,比如说io filler,肯定是要现在走线之前插的。
2.如果只 ...

感谢,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哪种filler
1.如果承担走线任务的metal fill,比如说io filler,肯定是要现在走线之前插的。
2.如果只 ...

插入一定数量的dcap是不是应该在route前?用什么命令插入一定数量的d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