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插入tapcell?(已解决)

楼主(2019-07-16):
ICC中可以使用命令add_tap_cell_array插入tapcell,innovus中插入tapcell的命令是什么呢?user guid中没有找到相应的方法。

网友A:
addWellTap 呀,EDI不是也是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WellTap 呀,EDI不是也是这个命令。

谢谢。
之前一直用的是ICC,第一次使用innov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