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天线效应

楼主(2019-07-16):
天线效应可以通过跳线消除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在沉积高层metal前会有去除当前吸附电荷的过程,比如你的m1存在天线效应,你在中部通过跳线换成了m2,使得变成两段的m1不会产生天线效应,在生成m2前,会将m1上吸附的电荷消除掉,所以两段m1上的电荷不会合并到一起,就不会触发天线效应,所以跳线只有向上跳线才有用  向下跳线时两段metal上的电荷会通过下层金属汇聚到一起,还是会触发天线效应,这种情况drc可能不识别,一定要注意,必须向上跳线。

网友A:
如果跳线觉得繁琐加个二极管做个泄放电流的回路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跳线觉得繁琐加个二极管做个泄放电流的回路也行。

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2019-08-25):
一个就好吧。而且雪崩击穿一个不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反偏二极管算不算是为电路引入一个负载)

网友:
向上跳线法或在栅极添加二极管

网友:
电荷积累的问题   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静电

网友B(2019-10-21):
添加二极管形成泄放回路,具体的操作 是将二极管怎么连接,一端连接栅极,另一端连接衬底吗

网友(2019-11-21):
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对于加了二极管端口泄放电荷的输入端口,我想知道此时该端口的gateArea和diffArea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MIM电容的天线需要向下跳线解决

网友:
一般跳线,二极管占面积,至于为什么消除,因为金属工艺是一层layer做一次或者多次淀积,跳线后相当与底层金属被直接切断,连接gate的相对金属面积减小,“天线”变得弱小,那么底层金属吸收的游离电荷相对减少,就不容易导致gate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二极管形成泄放回路,具体的操作 是将二极管怎么连接,一端连接栅极,另一端连接衬底吗
...

可以在报天线效应的那根线上连接一个ntap,就相当于接二极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报天线效应的那根线上连接一个ntap,就相当于接二极管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能消除内部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能消除内部电流吗

就相当于加了一个net对于衬底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