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了解带有两对输入的运放?

楼主(2019-07-16):
谁了解两对输入的运放?请问另一对输入是用于补偿还是?一般怎么称呼这种运放?有啥资料参考不?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轨到轨运放吧

网友B:
轨到轨输入解决共模范围的吧

网友:
轨到轨有可能,
双差分输入有可能,
auto zero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轨到轨运放吧

轨到轨只有一对输入吧,我说的是两对输入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到轨输入解决共模范围的吧

轨到轨只有一对输入吧,我说的是两对输入的运放

网友A:
轨到轨是两对输入,一对PMos,一对n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轨到轨运放吧

轨到轨应该是只有一对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到轨是两对输入,一对PMos,一对nmos 管

我看到的四输入都是四个NMOS或者四个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