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的说明怎么找呢?(例如AN2D2BWP)

楼主(2019-07-16):
  CKBD4BWP U35 ( .I(A[2]), .Z(n268) );
  AN2D2BWP U36 ( .A1(n268), .A2(B[11]), .Z(\ab[2][11] ) );
  CKND0BWP U37 ( .I(A[3]), .ZN(n4) );
  INVD1BWP U38 ( .I(n4), .ZN(n5) );
  CKAN2D0BWP U39 ( .A1(A[4]), .A2(n263), .Z(\ab[4][7] ) );
  CKAN2D0BWP U40 ( .A1(A[4]), .A2(n262), .Z(\ab[4][6] ) );
  AN2D0BWP U41 ( .A1(A[4]), .A2(B[4]), .Z(\ab[4][4] ) );
  CKAN2D0BWP U42 ( .A1(A[4]), .A2(n122), .Z(\ab[4][0] ) );
  CKAN2D0BWP U43 ( .A1(A[4]), .A2(B[1]), .Z(\ab[4][1] ) );

像上面的code中,AN2D2BWP INVD1BWP CKAN2D0BWP分别代表什么,虽然我猜得到是and gate 、inverter之类,但是哪里可以看到详细的说明呢?

网友A:
库的doc/下有文档

AN2 - 2-input AND
CKAN2 - balanced clock AND cell
INV - inveter
D0/D1/... - driving capability
BWP - tapless cell

网友:
找那个给你网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的doc/下有文档

AN2 - 2-input AND

CKBD2 和CKND2 中的CKB和CKN又是表示什么呢?您有这种文档的说明吗?我自己的库里面找不到

网友(点评):
CKBD是Non-Inverting Clock Buffer CKND是Clock Inver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CKBD2 和CKND2 中的CKB和CKN又是表示什么呢?您有这种文档的说明吗?我自己的库里面找不到
...

网友(2020-05-26):
多谢楼上大佬,thanks

网友:
多谢大佬,请问有22nm的吗,AN2D2BWP40P140的40P140又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库的doc/下有文档

AN2 - 2-input AND

BWP后面的40P140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WP后面的40P140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2-04-16):
一般在环境里面加载lib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