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t 的fanout

楼主(2019-07-16):
       设计rst存在max_fanout负松弛,该如何修正?跪求大神解疑,急!!!!sdc文件中设置了 max_fanout为30,但实际rst的fanout为一千多,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这是什么阶段出现的fanout违例?

楼主:
place后就有这个问题,rst一个buf的输出驱动一千多个单元

网友A:
place之后有rst的max fanout,正常吧
1.如果没有dont touch 属性,没有时钟串到reset网络上去,工具自己就可以fixed掉
2.如果有dont touch 属性,或者有时钟会串上去,建议做个复位树,即在cts的时候,rst root当时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之后有rst的max fanout,正常吧
1.如果没有dont touch 属性,没有时钟串到reset网络上去,工具自己就 ...

请问复位树怎么做啊
还有内部如果net还有fanout问题,该怎么办啊

楼主:
继续在线请教一个问题,仍然是fanout 过大的问题,发现是place的时候软件将一些buf单元给优化掉了,导致信号的fanout过大,那么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软件在place的时候会优化掉这些单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