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验证出现failed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7-16):
今天Cadence版图DRC过了之后,再进行LVS仿真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信息

*ERROR* Device 'subc(Generic)' on layout is unbound to any Schematic device.
*ERROR* UnBound devices found.
Info: All devices must be bound or filtered for comparison to be run.
Exiting nvn.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但是具体也不清楚具体问题出现在哪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看起来是layout中出现了在schematic中没有的device,但按照常理来看应该是报到bad type或者是instance error里面应该不至于跑不出结果才对啊;
错误里面讲的这个"subc(Generic)"是实际存在的device吗?另外您讲的到底是lvs遇到的问题还是仿真遇到的问题呢?LVS是验证不是仿真啊

网友A:
版图中"subc"device 和电路中device 没有bind上,在版图中选择这个device 然后右键 有一个bind选线, 选择后有对话框,选择电路中对应的devi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subc"device 和电路中device 没有bind上,在版图中选择这个device 然后右键 有一个bind选线, 选择 ...

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呢,请问这个功能是可以将device强制和schematic对应起来吗?
为何我右键下去没有看到bind的选项呢?我的是virtuoso617,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呢,请问这个功能是可以将device强制和schematic对应起来吗?
为何我右键下去没有看到 ...

对的,这个是强制bind一起的,你用的layout XL吗?那应该有的,或者用下边这种也操作也可以

版图窗口中,选中需要bind的版图,然后右键updata——defind device correspondence,再在电路窗口选择对应的电路,然后 bind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是强制bind一起的,你用的layout XL吗?那应该有的,或者用下边这种也操作也可以
...

感谢分享,学习啦,哈哈
我的版本和您的版本略有差异,bind在直接右键打开的窗口里面确实没有,但是在点了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以后的界面就有了bind,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是强制bind一起的,你用的layout XL吗?那应该有的,或者用下边这种也操作也可以
...

非常感谢,实际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是工艺的问题需要另外添加subc元件在原理图中。

网友(2019-11-07):
VDD和GND短路怎么处理呢

网友:
怎么截图给各位看呢,我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subc"device 和电路中device 没有bind上,在版图中选择这个device 然后右键 有一个bind选线, 选择 ...

没有看到bind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