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积电 40nm GP/LP 代工价格

楼主(2019-07-16):
有大神知道TSMC 40nm 制程 LP 和 GP两种工艺代工费用分别是多少吗? 或者这两种工艺代工费用差别大吗?

网友A:
你这个代工费用有点笼统了,1P?M的,mask在TSMC做? 不过差不多都是2500美金/p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工费用有点笼统了,1P?M的,mask在TSMC做? 不过差不多都是2500美金/pcs ...

好的, 谢谢大神. mask是在台积电做, 主要是想问在相同金属层数情况下,就是同一个芯片, 用台积电40nm GP 和 LP
两种工艺 费用差别大不大? 是不是LP比GP要便宜很多?

网友A:
么用过40 GP, 直接问FAE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用过40 GP, 直接问FAE比较好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2-08-06):
LP是指logic process吗?那GP是代表什么?

网友C(2023-01-18):
引用 网友B:
LP是指logic process吗?那GP是代表什么?

LP应该是low power吧 GP不知道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C:
LP应该是low power吧 GP不知道

GP大概指Generic Process。瞎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