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只布局不布线的命令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9-07-17):
使用placeDesign或者placeOptDesign命令,都会自动布局和布线,如果我只布局不布线,应该用什么命令呢?
另外,在布线后下图中的菱形红框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你可以 placeOpt -help
看看

楼主:
貌似都没有相应的参数:

innovus 5> place_opt_design -help

Usage: place_opt_design [-help] [-expanded_views] [-incremental] [-out_dir <string>] [-prefix <string>]

-help                 # Prints out the command usage
-expanded_views       # Expanded views (bool, optional)
-incremental          # Incremental place_opt_design (bool, optional)
-out_dir <string>     # Output file directory (string, optional)
-prefix <string>      # Output file name prefix (string, optional)

innovus 6> placeDesign -help

Usage: placeDesign [-help] [-clkGateRecloning] [-incremental] [-noPrePlaceOpt]

-help                                     # Prints out the command usage
-clkGateRecloning                         # Clock Tree declone/clone (bool, optional)
-incremental                              # Incremental placement (bool, optional)
-noPrePlaceOpt                            # Disable pre-place optimization (bool, optional)

网友A:
Q1: 只place不Routing么? place stage的Routing都是trailRoute, 不是实际的wire. 可以place后用deleteTrailRoute 删掉
Q2: 红框代表overflow.

网友:
place cell后出现的线只是tools初步预估的线,红色菱形代表此处绕线有拥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只place不Routing么? place stage的Routing都是trailRoute, 不是实际的wire. 可以place后用deleteTrail ...

没有找到deleteTrailRoute的命令,我的innovus版本是15.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deleteTrailRoute的命令,我的innovus版本是15.2的。

隐藏命令, 可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命令, 可以执行

是这个命令吗?无效啊
innovus 8> deleteTrailRoute
invalid command name "deleteTrailRoute"
innovus 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命令吗?无效啊
innovus 8> deleteTrailRoute
invalid command name "deleteTrailRoute"

不好意思 敲错了, 更正:
deleteTrial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敲错了, 更正:
deleteTrialRoute

谢谢,可以了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敲错了, 更正:
deleteTrialRoute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敲错了, 更正:
deleteTrialRoute

厉害了,请问这种隐藏命令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请问这种隐藏命令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儿隐藏命令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儿隐藏命令还有很多.

哈哈莫非是AE说的?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Q1: 只place不Routing么? place stage的Routing都是trailRoute, 不是实际的wire. 可以place后用deleteTrail ...

你好,我想请问place_opt_design这一步把我设置好的io重新排布了怎么办?我看文件说这个命令会将not preplaced 的 io 进行assign,于是我load了io文件(我认为这一步是将io成功preplaced),但是place_opt_design还是会更改我的io位置。请教一下怎样进行正确的preplace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