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hdl_force使用遇到错误

楼主(2019-07-17):
我尝试用uvm_hdl_force来force DUT中的信号。但是,编译报错 UVM_ERROR: set: unable to write to hdl path (harness.xxxx.xxxx)
You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PLI/ACC capabilities enabled for that path.

我使用的是VCS编译的。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加-debug_all没有?uvm_hdl_force这个DPI其底层是VPI/PLI是实现支持的,需要一些访问权限。用-debug_all可以获取整个设计编译后数据库全部的访问权限。

楼主:
嗯,查了一些资料,跟你说的一样,加了debug_all就好了。给楼上点个赞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A(2024-02-19):
请问,如果是xrun仿真, 有知道是加哪个选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是xrun仿真, 有知道是加哪个选项吗?

irun/xrun -access+r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un/xrun -access+rwc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