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LVS时的 nxwell_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07-17):
nxwell_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

楼主:
我明明连到VD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明连到VDD了

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个 check SOFTCHK nxwell CONTACT. Net VSS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nets:VDD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2019-08-24):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个 check SOFTCHK nxwell CONTACT. Net VSS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 ...

VDD,VSS 有可能通過sub 短路了

网友:
打點正確嗎?

网友(2021-07-02):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可能有NWELL漏掉沒有接
定義power的地方沒有把NWELL用的node名稱放進去
若是真的floating NWELL則不接無妨,就waive掉

网友(2022-06-07):
楼主有解决吗?关注一下

网友(2023-12-22):
大约是你的环上没用nwell括起来

网友:
看看lvs设置里面有没有添加上你电源地的名字

网友:
顶一下,看到的大佬这个错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B:
VDD,VSS 有可能通過sub 短路了

谢谢 俺就是这样 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2025-07-25):
检查一下LVS option里你自己设定的power的信号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