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生求一个完整的FPGA项目工程实例,完整的那种,谢谢了

楼主(2019-07-17):
       经验缺乏,手头没有资源,也不知道何渠道可以弄到一个完整的项目工程,去跑一下板子,工程稍微复杂一点的那种,包括完整的test beach和constrains。

       最好有功能模块说明,层次端口说明,谢谢,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这样的工程,系统的归纳一下。
       路过的大大,抬一手吧,一个渴望知识的的后生。

网友: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里面有具体IP的设计范例;还有一个图像guass filter的设计实例,包含:c model, RTL, testbench(加入QQ群,共享文件自己下载)。

网友:
giuhub上面应该不少。
另外,自己买块开发板,很多上面的教程也有复杂的例子。

网友:
xilinx官网去看看,他的官方的开发板一般都会提供reference project

网友(2019-09-26):
如果不差钱,去xilinx的官网买开发板。
如果差钱,就去淘宝上买开发板。(找那种规模大一点的,会附带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