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PCB上如何用波导做阻抗匹配?

楼主(2019-07-17):
请问在PCB上如何用波导做阻抗匹配?因为阻抗的虚部过大,还需用短截线将虚部去掉。据说有公式计算,有没有大神知道哇?或者推荐一下相关书籍,我是用Altium designer做的PCB,之前用ADS仿过微带线做的匹配,但是PCB上要用波导做,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9-10-30):
用smith chart去計算要用電感還是電容匹配,可以用這個軟體https://www.electroschematics.com/rfsim99-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