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GDS报错

楼主(2019-07-17):
Error: only one library can be opened as main library. (MWUI-209)

网友:
先open library,再open design

楼主:
write_stream -lib_name $RESULTS_DIR/${DESIGN_NAME}_LIB -format gds $RESULTS_DIR/$DESIGN_NAME.gds
Error: only one library can be opened as main library. (MWUI-209)
还是不可以命令写错了吗

楼主:
write_stream -lib_name $RESULTS_DIR/${DESIGN_NAME}_LIB -format gds $RESULTS_DIR/$DESIGN_NAME.gds
Error: only one library can be opened as main library. (MWUI-209)
还是不行 是命令写错了吗

楼主:
谢谢已解决  先要关掉lib

网友(2019-10-15):
还是不太明白如何操作

网友(2020-05-16):
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就是只能开一个lib吧 别的关掉

网友(2021-04-15):
引用 楼主:
就是只能开一个lib吧 别的关掉

只开了一个lib,还是报相同的错,除非把所有的lib都关了,关了又报新的错误

网友(2024-06-20):
把所有自己创建的lib都关掉,再write_stream

网友(2024-12-09):
我这里的解决方案是

把 .mw 库文件夹放在和 icc_shell 运行的同一目录下。

把 .mw 库文件夹放在 ./libs/PR5da.mw 下时,会报 Error: only one library can be opened as main library. (MWUI-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