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执行ccopt_design的时候,报下面的错误,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18):
  For timing_corner test_corner_max:setup, late:
    Slew time target (leaf):    0.276ns
    Slew time target (trunk):   0.276ns
    Slew time target (top):     0.277ns
    Buffer unit delay for power_domain PDcore and effective power_domain PDcore:   0.155ns
    Buffer max distance for power_domain PDcore and effective power_domain PDcore: 1565.977um
  Fastest wire driving cells and distances for power_domain PDcore and effective power_domain PDcore:
    Buffer    : {lib_cell:CLKBUFX32M, fastest_considered_half_corner=tsc1906_corner_max:setup.late, maxDistance=1565.977um, maxSlew=0.241ns, speed=5223.405um per ns, cellArea=15.028um^2 per 1000um}
    Inverter  : {lib_cell:CLKINVX40M, fastest_considered_half_corner=tsc1906_corner_max:setup.late, maxDistance=1468.205um, maxSlew=0.244ns, speed=6983.139um per ns, cellArea=16.831um^2 per 1000um}
    Clock gate: {lib_cell:TLATNTSCAX20M, fastest_considered_half_corner=tsc1906_corner_max:setup.late, maxDistance=313.089um, maxSlew=0.253ns, speed=1203.726um per ns, cellArea=229.260um^2 per 1000um}

  Clock tree balancer configuration for clock_tree vco_clk_generator_for_vco_clk<2>:
  Non-default CCOpt properties for clock tree vco_clk_generator_for_vco_clk<2>:
    route_type (leaf): default_route_type_leaf (default: default)
    route_type (trunk):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default: default)
    route_type (top):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default: default)
**ERROR: (IMPCCOPT-1146):        Clock tree vco_clk_generator_for_vco_clk<2> cannot use the following cells.
  CTS will not be able to run on this clock tree.
FRAME_ROM16KX8 is cant_us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property capacitance_override not fully specified.  This affects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i_TEST/i_MCU/i_Memory/X2678/CK
The CCOpt property capacitance_override is set, but not for input all pins, delay corners, or events.
Validating CTS configuration done.
**ERROR: (IMPCCOPT-2196):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and prerequisites were not met. Review the previous error messages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failure.

楼主:
FRAME_ROM16KX8对应自建的lib没有FRAME_ROM16KX8这个cell所致,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9-09-24):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错误提示和你的一样,能请教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错误提示和你的一样,能请教一下解决方法吗? ...

同问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错误提示和你的一样,能请教一下解决方法吗? ...

缺li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