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VCO buffer的蠢问题

楼主(2019-07-18):
像这种为了带后级分频器和输出测试的buffer,主要的设计指标是啥啊?
输出功率、带后级负载的能力?
对输出波形的频谱有要求吗?我随便搭了一个,仿真发现pnoise跟VCO的输出点没什么太大差别,但失真很大,快成三角波了。

另外共源和源极跟随器都看到有人用过,这两种又有什么差别……
多谢!

网友A:
挽尊,看频率多高和用在哪里?负载是什么?对信号有什么要求?

如果是高频测试,需要做阻抗匹配?
如果是驱动内部的分频器,如果是CMLdff分频,就用CML buffer。如果是alldigital dff,就用普通的inveter转成方波?
速度不高时,不需要考虑占空比,不需要差分时钟。jitter应该是走线干扰和电源干扰引入?

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挽尊,看频率多高和用在哪里?负载是什么?对信号有什么要求?

如果是高频测试,需要做阻抗匹配?

两种方式吧,一种单独测试VCO,负载就是测试仪器的探头;一种想和分频做在一起,负载就是分频的输入
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这些buffer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它们会不会造成指标损失,测量不出真实的VCO性能。
比如过一个buffer肯定会引入失真,相位噪声仿真看着倒是没什么太大变化,失真是完全不用在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方式吧,一种单独测试VCO,负载就是测试仪器的探头;一种想和分频做在一起,负载就是分频的输入
我现 ...

你说的波形失真是指不是弦波了吗。

和分频做在一起,那在乎的只是分频输入时钟的边沿,以及DFF的CQ延时。弦波DFF功耗应该比方波DFF大,因为CMOS处于同时导通状态的时间更长?

测试,如果不需要测VCO幅度,失真也不要紧吧。负载除了探头阻抗,还有PAD,bonding线,PCB走线,这些高频时不能忽略。弦波传输损耗小因为谐波分量小?应该选弦波?弦波过零点处斜率为V*2pi/T,而方波过零点斜率V/tr,tr和T/2pi接近,抗干扰能力接近?方波还是弦波,看测试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波形失真是指不是弦波了吗。

和分频做在一起,那在乎的只是分频输入时钟的边沿,以及DFF的CQ延时 ...

大体还是正弦,就是看着性状比较扭曲。
VCO频率40多G,目前分频想用注入锁定,CML有点勉强,数字DFF我觉得可能不行……

您说的测试bonding、PAD走线造成的负载,在设计阶段怎么考虑进去呢,是有个合理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输出功率和噪声还比较正常就行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体还是正弦,就是看着性状比较扭曲。
VCO频率40多G,目前分频想用注入锁定,CML有点勉强,数字DFF我觉 ...

40多G频率太高了,都毫米波了,应该是用频谱分析仪测吧。据说layout需要用电磁仿真验证,除电感外,金属走线也要带入。
高频应该会用比普通PAD小很多倍的mini PAD,寄生电容会小一些,然后用探针测,或裸片bonding到PCB板测。需要避免ESD打坏。

以上都是我道听途说的,其余的不清楚。

至于失真的问题,我最近设计几百M~几GHz IO也在考虑。
对于VCO,在意的应该是一个窄带内的频谱,而传输线带来随频率变化的功率损耗和相移。
您目前的信号有失真,但Pnoise无区别(?dB),说明这些失真引入的杂波不在这个窄带内(仿真看看频谱),但经过bonding、走线后是否会将杂波搬移到窄带内影响相噪?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恐怕要做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仿真才行啊

网友B:
40G这种buffer一般都共源加电感负载了,加buffer不会对相位噪声有很大影响吧。
要测试的话,可以VCO推两个buffer,一个接pad测试,一个驱动后面的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多G频率太高了,都毫米波了,应该是用频谱分析仪测吧。据说layout需要用电磁仿真验证,除电感外,金属 ...

头回做毫米波,以前连射频经验都没有。
只能做到哪儿算哪儿,的确是需要做电磁仿真,我现在的想法是先搭一个版图,把无源器件和连线都放进去做个电磁仿真,再接回有源器件提取寄生参数后的电路,看影响了多少,再调。
至于走线啊pad啊bonding啊会不会调制啥的,现在只能尽量用传输线来做连线,别的我也啥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G这种buffer一般都共源加电感负载了,加buffer不会对相位噪声有很大影响吧。
要测试的话,可以VCO推两个b ...

前仿真加buffer的确不会对相位噪声有什么影响,就是肉眼可见有失真。
两个buffer倒也不是不行,就是不知道好几组差分mos放一堆连线会不会比较复杂,只能说都试试。

网友(2025-09-12):
请教一下,cml转cmos之后,因为时钟沿变抖使得jee的计算结果降低,但是这不符合直观理解,个人理解是输入信号的抖动已经存在,经过cml2cmos之后抖动不会放大而已,为什么Jee反而变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