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电路中BJT管的问题。

楼主(2019-07-18):
这里用了三个BJT管,个数应该怎么设置才好。我现在设的是14:1:1,
另外,是不是矩形的发射级要优于方形的发射级呢?

网友A:
我用的8:1:1,有本书讲了的(精粹还是集成电路设计手册?记不清了。。)有利于后期版图的绘制,可以用8个晶体管包围一个,提高匹配性。

网友B:
三个BJT管要做版图匹配,加起来是9,16,25,做成三乘三,四乘四的方块,当然你也可以用13:1:1,剩下一个空位置用dummy填。
发射极形状没什么太大区别吧,用MC仿真看看mismatch,哪个小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8:1:1,有本书讲了的(精粹还是集成电路设计手册?记不清了。。)有利于后期版图的绘制,可以用8个 ...

十个管子不好画版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BJT管要做版图匹配,加起来是9,16,25,做成三乘三,四乘四的方块,当然你也可以用13:1:1,剩下一个 ...

我想用10:1:1,版图画成做成三比四也可以的吧。
然后对于发射极的形状,我是看的工艺库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10:1:1,版图画成做成三比四也可以的吧。
然后对于发射极的形状,我是看的工艺库手册:

是不是因为rectangle的面积大,所以基极电阻小?对于BG电路,电流不大,基极电阻影响不大,匹配特性更重要一些

网友(2020-03-08):
通常8:1,比例更大也可以,精度会更高一些,但是面积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