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有定义孔但是virtuoso打孔调不出来

楼主(2019-07-18):
tf里有对OD到meteal1的cont进行定义,但是virtuous用O打孔的时候调不出来

网友A:
库里有对应的pc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有对应的pcell吗

有这个cell,但是里面没有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有对应的pcell吗

有这个pcell但是类型不是layout 是symbolic

网友B:
我的pdk lib里面的孔也是只有symbolic view啊,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掉不出来的话在CIW界面有什么提示吗?一般那里会告诉我们刚才发生了什么问题造成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dk lib里面的孔也是只有symbolic view啊,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掉不出来的话在CIW界面有什么提示 ...

后来在打孔界面里把图里圈出来的地方选成foundry就可以了,之前这里默认选项是same as wi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在打孔界面里把图里圈出来的地方选成foundry就可以了,之前这里默认选项是same as wire

解决了就好,我的默认也是same as wire没有问题,刚才试了一下选成foundry也没有问题
可以看看你的同事有没有一样的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可能是PDK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我的默认也是same as wire没有问题,刚才试了一下选成foundry也没有问题
可以看看你的同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