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无法调用出管子

楼主(2019-07-18):
求大神指教 调用管子时候会显示电路只读状态 不能调用 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没太懂什么意思

网友:
能贴下你的错误信息么?

楼主:
由于电路不是在自己库下面,没有编辑权限

网友A:
楼主你的layout是创建在自己的library里面吗?
在只读的schematic界面launch→layout xl→create new将layout创建到自己的library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layout是创建在自己的library里面吗?
在只读的schematic界面launch→layout xl→create new将layo ...

layout 可以建 但是调用管子时候就调不出来,只能让电路编辑状态打开重新check save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out 可以建 但是调用管子时候就调不出来,只能让电路编辑状态打开重新check save才可以
...

啊,那就是schematic view没有事先chekc and save了呗,让这个schematic library的所有者在top level的schematic界面check hierarchy就可以避免漏掉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那就是schematic view没有事先chekc and save了呗,让这个schematic library的所有者在top level的sch ...

那点开check hierarchy 里面的选项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点开check hierarchy 里面的选项怎么设置

process:every schematic (only those that need it也可以)
Referenced libraries: check
Save schematics: yes --Ask 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every schematic (only those that need it也可以)
Referenced libraries: check
Save schemati ...

受教了 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