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运放请教

楼主(2019-07-18):
运放输入级是怎么工作的?PMOS输入管来看就是典型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但NMOS输入管来看,就不理解了,两个小信号电流是怎么在第一级输出端实现叠加的??论文里说是电流求和电路。

网友A:
可以看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从0347开始的部分
有详细解释这种电流求和是怎么回事
这个运放输入级是轨到轨,输出级是class AB,都可以看看设计精粹上对应的章节是怎么介绍的

网友:
看看sensan和baker的书,上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从0347开始的部分
有详细解释这种电流求和是怎么回事
这个运放输入级是轨到轨 ...

0347是哪一部分,没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47是哪一部分,没找到呀

第三章第47页P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章第47页PPT

找到了,果然是,原来这部分没细看。谢谢大佬!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A:
第三章第47页PPT

能求一下PP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果然是,原来这部分没细看。谢谢大佬!

楼主能求一下PP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