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摆幅

楼主(2019-07-19):
想问下 这个样子的输出级 为什么不能实现轨对轨的摆幅?负载为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不完整的意思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吗?我现在理解到的是应该确定电流准确匹配或者关闭晶体管来防止泄露  ...

Incomplete design means that the considera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Yes. Use a current source and design the high side and low side of the current mirror. It is also clear that leakage is prevented when the P side turns on the N side, and vice versa. In a true complete amplifier, there is a control mechanism that can be turned on one side and fully turned to the other side (the differential stage is achieved by turning the current to one side and cutting off the current on the other side). When you partially check things, you must enforce these operational features to mimic the right way.

What I understand now is that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that the current is perfectly matched or the transistor is turned off to prevent leakage. ? Yes. If the current sink and source do not match or even very slight (small amount), the output is not correct. In the complete amplifier, there is a feedback to use, so the feedback balances it. But considering this, your so-called N-channel steering problem "VGATE" is not on the ground, so the N-channel sinks current.

网友A:
应该是ip,in的电压摆幅限制了输出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p,in的电压摆幅限制了输出摆幅。

为什么 ?不是很明白?ip in 电压摆幅 会限制到输出吗 ???

网友B:
在你的设计i_p> i_n(即使稍微)。 检查M24和M26的电流。 设计不完整,因此无法按预期正常工作。
既然你也没有关闭晶体管,可能会有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设计i_p> i_n(即使稍微)。 检查M24和M26的电流。 设计不完整,因此无法按预期正常工作。
既然你也 ...

设计不完整的意思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吗?我现在理解到的是应该确定电流准确匹配或者关闭晶体管来防止泄露 是这样么??

网友C:
有看过输出级pmos nmos电流吗?
比如输出高,nmos电流应该很小几乎为0

网友:
设计不完整意味着考虑不够全面?是。使用一个电流源并设计电流镜的高侧和低侧。当P侧在N侧转弯时防止泄漏也是最明确的,反之亦然。在真正的完整放大器中,有一个控制机构可以在一侧转动并完全转向另一侧(差分级通过将电流转向一侧并切断另一侧的电流来实现)。当您部分检查事物时,您必须强制实施这些操作功能以模仿正确的方式。

我现在理解的是,应该确定电流完全匹配或晶体管关闭以防止泄漏。 ?是。如果当前的汇和源不匹配甚至非常轻微(微小的数量),则输出不能正确。在完整的放大器中,有一个反馈使用,所以反馈平衡它。但考虑到这一点,你所谓的N通道转向的问题“VGATE”不在地面,所以N通道下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看过输出级pmos nmos电流吗?
比如输出高,nmos电流应该很小几乎为0

看了 输出高时 没有为零 两个的电流基本相等的 in ip 是用来求前级的电流的 整体是连接成单位正义增益缓冲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