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s跑lvs电路没有加dummy也通过了

楼主(2019-07-19):
我版图上加了dummy,但是电路上没有加,最后跑lvs通过了。
验证文件和其他同事一样,图片是options的设置。
请问大佬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没有用过PVS,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是有option滤掉了layout上比多出来的dummy device
截图这页面里没有相关option可以控制是否过滤掉dummy
可否截张extract option那个页面来看看呢
实在不行你就看看你的lvs rep里面看看都哪些option起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PVS,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是有option滤掉了layout上比多出来的dummy device
截图这页面里没有相关 ...

什么都没有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有选

看起来这一栏里面也没有可以滤掉dummy的设定项,你在产生的lvs report 里面搜一下filter或者unused试一试看是否有相关设定(calibre是这两个关键字,PVS很有可能也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一栏里面也没有可以滤掉dummy的设定项,你在产生的lvs report 里面搜一下filter或者unused试一试 ...

解决了,谢谢老哥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Calibre LVS 里面有个开关过滤device有关,你可以在你的环境配置文件或者report里找找这个开关是怎么设置的:LVS_FILTER_UNUSED_OPTION.  这个开关会根据设置过滤对应的device。如果设置不对,就没办法检查出来添加的dummy device。关于这个开关的介绍网上有很多,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option可以控制是否过滤掉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是先在report中找到报错点,就楼里老哥们说的那几个关键词,然后我发现rule有一条命令把dummy滤掉了,就把命令改了。rule没问题的话,在option界面就可以进行对dummy的有关设置。

网友C(2021-09-06):
请问pvs如何进行自动跑drc lvs 有没有啥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pvs如何进行自动跑drc lvs 有没有啥脚本

好像兼容calibre的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