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做过pstb的么?

楼主(2019-07-19):
电阻+开关电容积分器仿真,我用pss+pstb仿真,结果完全不对呢。iprocbe作为probe instance,iprobe加的位置为负反馈回路运放负输入端位置。

网友:
为什么说仿真结果不对,楼主可以分析一下,和仿真对比。再看看哪里错误。

另外pss检查numberofhamonics,maxacfreq,tstab,等设置是否有误。

连续时间积分器电压环路增益在DC处为无穷大。随频率增加而??
开关电容积分器输入是“时间”或频率,输出是电压。在积分相,没有一个稳定点,类似于振荡器?此时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似乎没有意义??
在保持相,电阻断开,过一段时间后输出电压稳定,此时的反馈系数接近1,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有一定意义

其余的不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