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执行place_opt_design总是会阻塞在下面的地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7-19):
Local HotSpot Analysis: normalized max congestion hotspot area = 0.79, normalized total congestion hotspot area = 1.05 (area is in unit of 4 std-cell row bins)
describeCongestion: hCong = 0.00 vCong = 0.00
[NR-eagl] Layer1(METAL1)(F) length: 0.000000e+00um, number of vias: 91255
[NR-eagl] Layer2(METAL2)(V) length: 2.273954e+05um, number of vias: 130471
[NR-eagl] Layer3(METAL3)(H) length: 3.599548e+05um, number of vias: 16302
[NR-eagl] Layer4(METAL4)(V) length: 1.391191e+05um, number of vias: 7306
[NR-eagl] Layer5(METAL5)(H) length: 2.633154e+05um, number of vias: 44
[NR-eagl] Layer6(METAL6)(V) length: 3.116000e+01um, number of vias: 0
[NR-eagl] Layer7(METAL7)(H) length: 0.000000e+00um, number of vias: 0
[NR-eagl] Layer8(METAL8)(V) length: 0.000000e+00um, number of vias: 0
[NR-eagl] Total length: 9.898159e+05um, number of vias: 245378
End of congRepair (cpu=0:00:37.4, real=0:00:08.0)
Start to check current routing status for nets...

网友:
就这些信息看不出来,是不是本来就是要在这一步花比较长的 时间?

楼主:
应该是环境的原因,换一台服务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