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模拟的方式去实现数字功能

楼主(2019-07-19):
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比较迷茫的问题,在做的方向过程中有遇到要实现数字功能,然后因为学的是模拟CMOS,和模拟cmos流程,所以很多数字功能的电路都是用模拟器件搭起来实现的,所以我做的究竟是数字还是模拟?如果说是数模结合,那也不对。那这属于什么?

网友A:
模拟工程师就不需要学数字电路了?
基本的逻辑门,触发器晶体管级电路都不懂,简单的逻辑不会实现,简直丢人!

网友:
数字还是模拟

=>  LOGIC SYNTHESIS + APR   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工程师就不需要学数字电路了?
基本的逻辑门,触发器晶体管级电路都不懂,简单的逻辑不会实现,简直丢 ...

哦,那我做的就是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工程师就不需要学数字电路了?
基本的逻辑门,触发器晶体管级电路都不懂,简单的逻辑不会实现,简直丢 ...

我现在是要做那个SAR ADC的数字部分

网友:
底层的数字模块本质上就是模拟了,因为你关心的已经不仅是0和1,而是具体的波形了

网友B:
ADC属于混合电路了,其中的数字部分可以用模拟方法全定制来做,也可以调用数字基本单元库搭建(电路根据CDL文件画,版图通过导入gds文件得到,这种方法省时省力,不易出错,性能也有保证),规模较大的数字部分可以采用数字IC流程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属于混合电路了,其中的数字部分可以用模拟方法全定制来做,也可以调用数字基本单元库搭建(电路根据CDL ...

嗯,是这样,对了再问一下关于D触发器的知识,就是说在脉冲来到时,对应的输入也是一个脉冲,那么D触发器的输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对了再问一下关于D触发器的知识,就是说在脉冲来到时,对应的输入也是一个脉冲,那么D触发器 ...

先看看数字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书吧,理解基本单元的原理及建立保持时间等基本概念

网友:
这是混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