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 Schematic major grid颜色修改

楼主(2019-07-19):
如图,IC61x后,schematic中的major grid颜色太亮,相对ic51简直是刺眼。注意,按O快捷键修改major的multiple数量是没有用的,当电路小的时候还有效果,当电路达到一定程度,使得窗口major grid变多的时候就变成一样的了。

楼主:
也不知道cadence怎么想的,IC61确实强大了,但是风格变得很不习惯,整体背景偏白,用久了,伤不起眼睛啊。

楼主:
看来短时间没有人回答我的帖子,其实这个问题忍忍也能过去,但是感觉做技术的都有点强迫症,我请教了高人加上自己瞎折腾了一番,这里给出我的解决方法吧,这也算使用技巧类了。
   其实这个grid和major grid对sch与lay都会影响,都是调用的display.drf中的grid与grid1这两个packet。仔细观察,会发现IC51与IC61调用的grid与grid1完全是一样的设置,grid调用的是slate颜色,后者是white颜色。引起上面问题的是IC51中,minor grid与major grid都是大小差不多的小方块,此时major grid使用更亮一些的白色,所以显得亮一些。但是IC61中,minor使用小方块,major使用一个比小方块大很多的十字架,此时虽然和IC51同样使用白色,但刺眼很多。
   如果能够将十字架修改成小方块,就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修改哪里,至少在display.drf里面我没有折腾出来。
   最终可以通过治标的方式,将display.drf中grid1的颜色设置为一个比较暗淡的颜色来解决。我是定义了一个lightslate的颜色:100 100 120来赋给grid1,比minor grid使用的slate还要淡一些,但是因为块头要大一些,达到了既不刺眼,又和minor grid形成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