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硅刻蚀的窗口?

楼主(2019-07-19):
(图片)

网友A:
这个窗口深度可以量出来的啊,SCD可以量高度,如何control,就by time干法蚀刻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窗口深度可以量出来的啊,SCD可以量高度,如何control,就by time干法蚀刻就完事 ...

这个深度要做多少呢?怎么判定一个更好的深度窗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深度要做多少呢?怎么判定一个更好的深度窗口呢?

撒DOE, TT/Etch+/Etch-,看看哪个器件性能是最符合你需求的,然后结合Foundry工艺是否有risk,定到底要做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