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LTC 3026(LDO)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7-21):
  各位前辈好,本人最近需要使用LTC 3026这块LDO芯片进行稳压,然后驱动一个普通的LED,通过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控制SHDN引脚(该引脚低电平有效)。输入电压为直流5V,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在查了Datasheet 和请教身边的人以后也没有解决,只好来求助各位,还望不吝赐教。
  在使用LTC3026电路图(1)后,出现了一下几个问题。

  (1)该芯片的GND不能与电源的地连在一起,否则芯片发热严重。但奇怪的是只接输入电压,没有与电源共地也有输出
  (2)使能端SHDN起不到控制作用,将该引脚接电源地灯仍然亮着,但是将GND引脚与电源地相连则灯灭
  (3)输出电压很高,达到了3.6V。改变反馈电阻的阻值也无法调节输出电压。而SHDN引脚的电压在3.6V,GND引脚的电压达到了4.2V。

   也使用了LTC3026电路图(2)中的电路,但和LTC3026电路图中出现了一样的问题,这令我十分困惑,也是在查询了很多资料以后也没解决才发帖求助的,不是伸手党。恳求前辈们帮助解答,感激不尽。

LTC3026电路图(1)

LTC3026电路图(1)
LTC3026电路图(1)

LTC3026电路图(2)

LTC3026电路图(2)
LTC3026电路图(2)

网友:
最好按照datasheet中电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