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从式D触发器和边沿D触发器

楼主(2019-07-21):
你们有学过什么主从式D触发器吗?我在数电课本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叫什么主从式触发器的D触发器,只见过边沿D触发器,他们是相同的触发器?有主从式D触发器的电路图吗?

网友:
建议wiki flip flop里面有详细的电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p-flop_(electronics)#SR_NAND_latch
大概说一下理解:
1. 主从式D触发器的结构是有两级门控D锁存器级联,时钟驱动门控信号且一级门控信号取反。
2. 边沿式D触发器的结构也是两级,后一级是SR锁存器,前一级是控制后一级SR信号的两组SR锁存器。时钟和D信号并行控制这两组第一级器件。

具体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可以讨论一下。个人感觉他们setup/hold的时间不同。

网友:
主从触发器,顾名思义就是有主有从,主是采样,从是保持。从结构上来说,就是两级锁存器级联,锁存器分别工作在高电平锁存和低电平锁存。如果主级为高电平锁存器,从级为低电平锁存器的话,那就是构成主从式下降沿触发器,反之则是上升沿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