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在testbench中读取文件,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9-07-21):
各位大神,我在用vivado仿真的时候,从testbench文件中读取外部文件,读不到数据,全是xxxx,请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testbench文件读取部分如下:
    integer i;
    reg [9:0] stimulus[1:data_num];
    initial
    begin
        $readmemb("E:\RaspberryPI-3B\verilog\IP\src\dsin_in.txt", stimulus);
        i = 0;
        repeat(data_num) begin   //重复读取数组中的数据
            i = i + 1;
            din = stimulus[i];
            #clk_period;
        end
    end

我的数据是二进制的,象以下的形式:
0000000000

0011011000
0100000101
0001101000
1110001001
1100100111
1110011001

楼主:
原来是路径的符号反了,不过读出来的波形不对,应该是正弦波的,可是却成了图中的样子,请大神帮看一下,附件是我的数据文件,数据是10位的signed型。

595 Bytes, 下载次数: 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这个是数据有符号和无符号格式弄错了

楼主:
是我的数据文件错还是我的testbench文件错了,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数据格式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2-02-11):
跟楼主犯了一样的错误,'/'写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