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菜鸟有一句话不太理解,求助各位大神啊!

楼主(2019-07-22):
        我在看钟文枫的《SystemVerilog与功能验证》这本书,在2.4编程结构章节中有一句话:“程序块也用来定义一个验证平台和被测设计的边界。”对这句话我非常不懂啊!所以求助两个问题,如下:
        1、“程序块也用来定义一个验证平台和被测设计的边界。”这句话如何理解?什么是“验证平台和被测设计的边界”?
        2、程序块一些典型的用途是什么?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教!

网友:
program基本outdated~~

网友:
加个好友互相学习怎么样

网友A:
被测设计是module 是硬件语言,testbench是软件语言(都是class)。program 是用来放验证的。建议刚开始不要纠结这么细的问题,整体看一遍书,跑下例子,有了大概理解后再回过头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设计是module 是硬件语言,testbench是软件语言(都是class)。program 是用来放验证的。建议刚开始不 ...

多谢指导!~开始的时候的确不要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结,先往下走着,等到一定程度回头看的时候,说不定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开始的时候的确不要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结,先往下走着,等到一定程度回头看的时候,说不定很 ...

是的

网友B:
都是不重要的,就是为了标新立异的一个概念而已。你完全也可以把program换成module,也可以稍作修改把module换成program,这些细枝末节都是渣渣,跟验证技术提升没什么好处。唯一的好处就是面试时可以装逼,奇技淫巧,说说program和module有啥区别呀,除此之外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不重要的,就是为了标新立异的一个概念而已。你完全也可以把program换成module,也可以稍作修改把modul ...

哈哈!~言之有理啊!~!~咱们要追求真正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不重要的,就是为了标新立异的一个概念而已。你完全也可以把program换成module,也可以稍作修改把modul ...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