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版图中的电感,电流返回通路重要吗?

楼主(2019-07-22):
频率大概是40G,用到的电感也就差分100p左右,估计也就能画一圈,中间接到VDD。
看到一篇文献表示single end的电流返回通路还是比较重要的,如下图。由于电流返回通路位置的不同,感值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差分电感需要考虑这个东西吗?是不是需要在电感外边再包一圈同层的金属接到GND?

多谢!

网友:
没图没真相,咋搞

网友A:
非常重要,不然电路没有回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重要,不然电路没有回流通路

那请问我撂差分电感底下一个m1层的shielding 接到gnd 是不是就提供了电流返回通路了呢?

网友(2020-06-10):
楼主能share下关于电感回流通路的paper吗,最近在研究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