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x态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22):
已知电路中没有x态,那采到x态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在01跳变的时候进行取值;采到x态以后,触发器能储存x态嘛?还是说抖动一段时间后稳定?这个抖动的时间相对于一拍周期很长吗?
还有就是x态传播问题,这就牵扯到上面的提问。x态是怎么传播的呢?是说稳定了以后,下一拍继续无法满足建立时间问题,导致又采到x态?还是说x态存下来被下一级寄存器取走。
平常说的x态传播到底指的是电路呢?还是仿真波形
这一块一直不太明白,望大佬们能给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仿真状态,

网友:
就是仿真意义上的不确定状态,对应到实际电路中,就是预先不知道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举个例子,对于一个输入pad,pcd制版或者layout电气规则要求上拉或者下拉,保证输入电平是稳定的,且使用过程中不允许悬空,如果你悬空了那么该pad输入就是高阻z,这是没有抗干扰能力的,那么进入到电路内部的下一级逻辑物理上就是不确定电平,仿真上就是x态了。
又比如,memory或寄存器没有初始化,那么上电后,电路的物理特性就决定了可能是1也可以能是0,或者1和0中间某个状态,即不确定,仿真上就对应x。
电路掉电了,内部存储体,包括寄存器的状态就是x,此处的x就是为了仿真使用,实际上你觉得电路掉电内部存储单元是什么状态,高阻还是x?都没电了肯定既不是高也不是低也不是高阻,这时的x就是为了仿真使用,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
其它的寄存器亚稳态就是通常后仿真关注的。题目问到的x到底是什么,反应在波形上就是一段红。
再啰嗦一点,对于仿真而言,x是个好东西,可以帮助调试。如果后仿没有x,但是逻辑功能不对那就麻烦了,得花更多时间调试,因为一种可能就是后端把线连错了。

网友:
其它的寄存器亚稳态就是通常后仿真关注的。题目问到的x到底是什么,反应在波形上就是一段红。
再啰嗦一点,对于仿真而言,x是个好东西,可以帮助调试。如果后仿没有x,但是逻辑功能不对那就麻烦了,得花更多时间调试,因为一种可能就是后端把线连错了。

网友:
不确定状态

网友:
X不确定态,是一个仿真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点概念,在仿真领域非常重要,一般表示时序仿真中在该时间点上会出现亚稳态的情况,这是最重要的作用。平常应用比如仿真中没有对寄存器赋初始值,仿真结果就一直是X,这个只是一个提示标志。告诉设计者你忘了赋初始值了,但是现实电路中寄存器上电后肯定是稳定的高或者低电平(符不符合你的预期就不知道了),然后在这基础上运行下去,不会一直像仿真结果一样一直X下去的。这是仿真与实际电路运作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在前仿只有没初始化的4值变量(reg,logic...)和悬空的wire会有x态,没初始化的2值变量默认是0;后仿在时序不满足的情况下也有x态

网友:
悬空的wire是z态,传入到电路中仿真表现为x态

网友:
受教了,感谢大佬

网友:
please check the Verilog LRM.
Table 6-3. Logic table for AND, NAND, OR, NOR, XOR and XNOR.

楼主(2020-10-29):
谢谢各位回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