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x态问题

楼主(2019-07-22):
已知电路中没有x态,那采到x态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在01跳变的时候进行取值;采到x态以后,触发器能储存x态嘛?还是说抖动一段时间后稳定?这个抖动的时间相对于一拍周期很长吗?
还有就是x态传播问题,这就牵扯到上面的提问。x态是怎么传播的呢?是说稳定了以后,下一拍继续无法满足建立时间问题,导致又采到x态?还是说x态存下来被下一级寄存器取走。
平常说的x态传播到底指的是电路呢?还是仿真波形
这一块一直不太明白,望大佬们能给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2022-01-05):
说一下个人理解:信号出现x值的情况,多数情况下是仿真波形,可能是仿真没有赋值初值,那么这个x值会一直传递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寄存器。如果没有赋值初值,后面遇到复位信号了(前提是复位信号不能是x值),仿真波形会在复位之后消除x值。
以上情况在FPGA加载后调试过程中,我没有遇到过x值,因为FPGA运行后,都是固定的0或者1,至于是正确的0或者1,就看时序满足情况了。
ASIC仿真没做过,不知道具体情况。希望对lz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