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未知态问题

楼主(2019-07-22):
已知电路中没有x态,那采到x态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在01跳变的时候进行取值;采到x态以后,触发器能储存x态嘛?还是说抖动一段时间后稳定?这个抖动的时间相对于一拍周期很长吗?
还有就是x态传播问题,这就牵扯到上面的提问。x态是怎么传播的呢?是说稳定了以后,下一拍继续无法满足建立时间问题,导致又采到x态?还是说x态存下来被下一级寄存器取走。
平常说的x态传播到底指的是电路呢?还是仿真波形
这一块一直不太明白,望大佬们能给出指点,感激不尽,提前谢过!

网友:
采样时采到沿上会造成亚稳态(介于0和1之间的状态),亚稳态最终会稳定到稳态也就是1或者0,但由于是在沿上setup、hold不满足,最终电路会稳定到1还是0是不确定的,所以称为不定态X,这个X态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存在的(电路稳定后为1或者0),至于你说的传播,寄存器输入X态,那输出肯定也是不确定的,只能是X态。

网友:
2楼解释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