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TSMC28的工艺,为什么拷过来PDK里的东西都是X

楼主(2019-07-23):
是缺什么文件了吗。还是techfile关联有问题,弄了一晚上换了好几个版本的display+techfile+工艺库,就是显示pdk里的cell,只有叉,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工具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B:
cds.lib文件把工艺库的加进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具设置哪里有问题?

第一次用ic6的,好像是不是得运行脚本安装环境。不知道嘞昨晚以为是工艺库和display不匹配换了一晚上也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lib文件把工艺库的加进来没有?

有工艺库,每个缺少的cell在工艺库里也有,看属性也是调用的工艺库里的器件,但是显示却是叉。暂时用GDS导入进来了

网友:
是不是library没有copy完全,还有其他library里面的cell

网友:
Can You share the PDK?

网友C:
解决了没有?是不是cds.lib没加载lib?还是copy的时候有落下的东西?你版图上有X的cell都在一个lib里面吗?这个lib里面的所有cell还是只有这几个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没有?是不是cds.lib没加载lib?还是copy的时候有落下的东西?你版图上有X的cell都在一个lib里面吗? ...

所有cell,我从别的地方copy时,发现原先的库里拿掉cds.lib中的PDK,它关联的版图也可以正常显示。复制到我这边就不行了。最后没解决,导入了GDS凑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cell,我从别的地方copy时,发现原先的库里拿掉cds.lib中的PDK,它关联的版图也可以正常显示。复制到 ...

你copy是从terminal窗口还是从library manager里面copy的?我感觉你是copy的时候落下什么东西了。你直接链接PDK不行吗?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PDK lib重新attach一次到你看着有问题的这个library?
前面说的原先的库即便拿掉cds.lib中的PDK library关联的版图也能正常显示,会不会在那个cds.lib中又include了其他地方的PDK lib或者说那个library并没有attach到PDK lib而是使用ASCII techfile创建的library?

网友:
用GDS导入

网友(2022-12-13):
可以点那个X,然后查看其指向的library,添加对应librar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