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请教一个FPGA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7-23):
QUARTUS II 13MSEL[2:0] = 010
FLASH:M25P40
通过一个运行指示灯观察程序运行状况,

可以用JTAG仿真(指示灯亮),可以正常的烧写JIC文件并验证成功,
但是将JIC烧入后,无法正常启动(指示灯不亮),

通过示波器测量nCONFIG一直为高,但nSTATUS第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低脉冲!!CONF_DONE没有引出,没办法测量
电源都正常,3.3V给VCCIO,3.3V通过LDO给VCCA和VCCINT等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急等!!!!!

楼主:
CONF_DONE是不是不可以悬空

网友:
建议把flash烧录进去的jic文件再次回读回来跟原来的文件做一下比较看看,不排除flash出错。
config_done作为输出指示的,一般都是连接到led上,没试过浮空
nconfig你作为输入没,即连接到key button上,如果没有不妨断电重启下看看,我做xilinx的flash文件是有个选项作为烧录后自动加载的,如果没有勾选这个选项则需要人为触发nconfig才能加载flash内容

网友:
如果是新做的板子,那就再仔细检查一下配置电路是否存在疏漏的地方?是否与推荐电路还有差异?
如果是曾配置成功过的板子,就重点检查是否哪个器件出了问题了。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考虑。
如果从细节角度,那你就要一边弄懂FPGA配置流程各个细节一边调试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最终的解决方法无非也是换器件或改电路连接。

网友:
CONF_DONE是open drain
本來就不能floating
至少也要pull high一個電阻
一般來說我設計都是外接一個共源極線路串一個LED
假如LED有亮代表有boot

但是你CONF_DONE沒有拉出來
目前狀況下也不能確定有沒有boot
不過我建議review一下MSEL
因為我設計過的altera FPGA都是掛EPCQ系列的flash
沒有掛過其他家的flash
掛EPCQ時MSEL[4..0]=10010
供你參考

网友(2023-05-1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