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mux电路怎么验证那?

楼主(2019-07-23):
请求大家的帮助,
iomux电路是用脚本吃excel产生出来的,
电路来说就是一堆input pin,一堆output pin,之间是很多的mux选择电路。应该怎么验证那?
也就是说我在input pin上灌进来值,电路output pin上得到了一堆值,我怎么知道这些值对不对那??? 肉眼查好像做不到,因为太多了。

目前没有cmodel来产生golden。

网友:
形式验证。写好excel生成断言===各大eda公司有卖,实在不行自己写。

网友A:
嗯,这种逻辑最适合FORM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逻辑最适合FORMAL了。

FORMAL指的是什么? 我对验证工作不熟,可否将详细一点那?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MAL指的是什么? 我对验证工作不熟,可否将详细一点那?感谢

就是2楼说的形式验证。现在各EDA工具上都有类似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2楼说的形式验证。现在各EDA工具上都有类似的工具。

是不是就是formailty?我之前验证iomux就是通过通过配置iomux,然后一条一条验证跑case,这样验证挺麻烦的,感觉也不太适合大量的io,关键是后防特别慢,你说的形式验证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网友:
不是,formality是等价性比较的一种工具,也算FORMAL中的一种,形式验证输入是一种对激励的约束,它确实也有限制,对于可以接纳的DUT大小有限制,越大的DUT,计算复杂度就越高,就会越慢,要适当裁剪才可以。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了解过一些知识点。formality更多用于后端对RTL和网表一致性的检查。

网友B:
形式化验证工具有Cadence Jasper,Synopsys VC Formal。还有其他公司的产品。你看看你们公司有那种工具。有的话,按照要求写断言取验证。

网友(2020-10-30):
formality是等价性比较的一种工具,也算FORMAL中的一种,形式验证输入是一种对激励的约束,它确实也有限制,对于可以接纳的DUT大小有限制,越大的DUT,计算复杂度就越高,就会越慢,要适当裁剪才可以。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了解过一些知识点。formality更多用于后端对RTL和网表一致性的检查。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逻辑最适合FORMAL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种逻辑适合formal验证呀,通过仿真,感觉验证pinmux也比较简单就能覆盖到所有的复用功能呀。最近在看formal,一直没理解它的具体优势,希望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jaspergold, vc formal 的cc app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B:
形式化验证工具有Cadence Jasper,Synopsys VC Formal。还有其他公司的产品。你看看你们公司有那种工具。有 ...

这个要新建Formal的验证环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