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IC617中仿真pnoise设置

楼主(2019-07-23):
pnoise设置窗口

pnoise设置窗口
这个和之前的ic615不同,请问这里红色框内应该怎么设置呢?(仿真LC-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
仿真的noise type选择的是jitter(另一个选项是timeaverage),查了一些资料,都推荐用jitter

网友A(2019-12-02):
我的界面怎么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界面怎么和你的不一样?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还有你的相噪需要仿到1G吗?

网友:
IC617版本,相噪到1G

楼主:
我用的也是ic617,但的noise type是timeaverag

网友:
是的,我也是这么仿真的,但是help文档没有这块的说明,还是我没找到

楼主:
仿真没问题

楼主:
你的negative port也要指定

网友(2020-08-02):
小弟我最近做pss和pnoise的仿真,楼主有pss和pnoise的仿真教程么?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9-03):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sampled(jitter)的仿真设置复杂了许多,跟之前的确实不一样,郁闷中。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sampled(jitter)的仿真设置复杂了许多,跟之前的确实不一样,郁闷中。 ...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16):
同问,有大神能解答么?

网友(2022-01-04):
引用 楼主:
仿真的noise type选择的是jitter(另一个选项是timeaverage),查了一些资料,都推荐用jitter ...

请问原因是啥

网友(2022-06-02):
同问。想知道sample(jitter)各项设置有什么意义。

网友(2022-10-25):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IC617界面跟你的是一样的,然而看网上很多人的界面都不一样,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20):
引用 楼主:
你的negative port也要指定

请问一下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怎么能显示其单位为dBc/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