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内存不够有什么方法节约内存吗?

楼主(2019-07-23):
PSS仿真内存不够有什么方法节约内存吗?看说明文档说把shooting换为harmonic balance,换了之后又容易不收敛,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同求,上次把公司内存跑没了100G

网友B:
跑多久 ?? 精度設低一點 可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多久 ?? 精度設低一點 可否 ??

精度低了,就不容易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上次把公司内存跑没了100G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设置从输出稳定之后才保存  后者是步进设大一点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C:
设置从输出稳定之后才保存  后者是步进设大一点

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