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metal1、metal2的必要性是什么

楼主(2019-07-23):
画版图时,metal1、metal2的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一层金属来进行布线连接

网友:
完全可以啊 你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同样的尺寸你要是能用一层金属搞定的话老板要开心死了

虽然metal1,metal2名字不同但本质上都是铝或者铜,只是分了层(高度上有差异)中间有绝缘层方便交叉连线节省面积

网友:
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只采用metal1布线,同时用poly做交叉跳线。

网友:
目前就在是在用一层线,做LED驱动。

网友:
当你连线复杂或者电路有性能要求的时候,你没办法只用一层金属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