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32.768Khz晶振起振?用CMOS电路。

楼主(2019-07-23):
怎样可以让32.768Khz晶振起振?

网友A:
反相器的buffer,然后加电阻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的buffer,然后加电阻反馈

谢谢!我晶振串接了680K电阻,负载电容30pf,反相器反馈电阻22M,可能反相器尺寸没调好,不起振。不知道反相器尺寸大概多少?

网友A:
你去看看晶振的起振条件,gm是有条件的

网友B:
cmos电路仿真时候,如果你的晶振电路满足起振条件,它自然就能启动。除非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尤其是当你用Hspice这类spice软件仿真电路时。
值得注意的是,仿真时候,最好找到厂家提供的晶振模型,和你的电路搭建在一起,注意:晶振电路仿真用Hspice仿真时候,电路启动较慢,仿真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电路仿真时候,如果你的晶振电路满足起振条件,它自然就能启动。除非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尤其是当你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晶振的起振条件,gm是有条件的

谢谢!

网友:
用conservative,max step 400ns

网友C:
这个反相器的尺寸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要求低电压起振的时候。反馈电阻差不多就行,精度要求不高。晶体模型要差不太多,主要是等效阻抗,这个变化范围也挺大的,不同厂家不一样。要想仿真中起振比较快,一个是步长要小一点,ns级别的。另外可以适当给晶体模型的电感加个初始状态,比如加个1uA的初始电流,这样满足震荡条件的话,起振会比较快,但是也破坏了自然起振的那个过程。

网友(2019-10-31):
引用 网友C:
这个反相器的尺寸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要求低电压起振的时候。反馈电阻差不多就行,精度要求不高。晶体模型要 ...

一开始我还没给晶振里的电感加初始电流,就是振不起来,加了之后才可以起振。但实际测试过程中,电感式不会有初始电流的,这个怎么解释能够起振呢?

网友:
反馈增益要设计大于1